伺服问题

楼主(2011-06-07):
小弟现在在做一个张力控制装置,用伺服控制,采用的是转矩控制模式,就是问一问在转矩控制模式下,能不能实时控制电机的转速,因条件问题不能采用速度控制的。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采用的是转矩控制模式,就是问一问在转矩控制模式下,能不能实时控制电机的转速?

答:不能,但能限制最高转速。

网友B:
控制什么呢,纸张还是其他

楼主:
3# 受不了了 控制纱的张力

楼主:
2# 123jj 谢谢

网友C:
只要有合适的张力检测,加上正确的闭环控制电路,当然“能实时控制电机的转速”

网友B:
在工控论坛里有个运动控制版块,那里讨论伺服的人比较多些,二姨家的工控几乎都没人,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