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正弦波经过放大电路出现前倾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08):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rc低通滤波放在中间级会有什么坏处:是这样的,我的电路放大后有高频噪声,于是在输出端加了rc低通,发现好多了,然后我又在第一级处也加了,但波形又变糟糕了,不解啊,我觉得两次滤波比一次好吧,为什么会比一次变糟糕了呢,希望大家解答一下这两个问题,谢谢

网友A:
把图贴出来,否则说不清楚。
“前倾”可能是放大器放大器对信号的正负半周输出阻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