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向各位前辈请教

楼主(2011-06-08):
本人是做电力电子的, 新人一个,
问题:
一台IGBT的功率设备,怎么去选择和定义元件的功率,

譬如 IGBT  MOS 管  压敏电阻 吸收  滤波模块   整流模块  可控

楼主:
QQ:19八四o325
请专家加QQ哦

网友A:
IGBT不过是器件名称,可能这样用也可能那样用,用法不同,“元件的功率”(我猜测是指功率耗散)也不同。

网友B:
:L,专家闲的蛋疼,还要加你QQ专门给你开小灶!?

网友C:
给钱,卖方案给你。

网友D:
吓坏小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