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生成所有汉字的24*24字模点阵

楼主(2011-06-08):
现在要做字库,需要生成所有汉字的24*24字模点阵数据,并且要求汉字的排序为GBK编码中的自然排序,请问用什么软件可以实现我的需求啊啊???

网友A:
http://www.genitop.com/Index.html

买成品字库,3,4元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前辈,那个专用字库芯片就免了,我现在不是开发产品,是维护产品,不敢动那么大的手术。不过非常感谢前辈的推荐,在下长见识了,竟然连这个东西都有。。。。以后说不定能用上。

另外,前辈给的那个字库和我在网上找的一个毛病,字是歪的,前辈请看:

网友A:
对于现成的软字库,你先得搞清楚模点存放格式,横排还是竖排可编写一个小程序来转换.网上搜一下,可能有现成的例子.

下面这个工具可人工转换模点排列方向.

网友B:
02年的时候做字典机时候,做过一个工具,制作和管理字库。
有一小部分是一个同事点点画的,主体部分是买的版权字库,那时候6位数也是不低的价了。

网友C:
……UCDOS下的HZK24文件……

网友D:
注意LZ要的是GBK编码的全字库,这个有两万多字呢,比GB2312的6763个简体汉字多多了。所以UCDOS肯定是没有的。

最好的方法还是自己做个软件,根据GBK编码字符提取。

楼主:
回复 网友D:
自己提取!!??
这个好像很困难吧!!!

前辈给个思路吧!!!我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

网友D:
没什么困难的啊,开个缓冲区显示,然后按栅格取出每个点的颜色,组合数据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前辈指点,原理是很容易理解,不过实现这个对我还是挺困难的,我先试试看吧,实在不行我就去网上搜现成的GBK字模库!!

网友B:
有些情况下,GBK都不够用,要上unicode超大字符集

网友B:
从标准角度讲,GBK是个过渡标准,GB18030是现行国家标准
从技术角度讲,GBK是GB2312的超集,GB18030是GBK的超集

网友E:
顺手求个12x12,24x24字库存放位置计算方法,16X16点阵的我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教,GBK是现行国标吧!!GB18030倒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B:
晕,墙裂建议你先把这个熟悉下,再动手

网友F(2012-04-05):
你用这个工具基本能满足你的需求: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36798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