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ID问题

楼主(2011-06-08):
请问我要把cy7c63310这个芯片配置成HID设备使用,只需其能与上位机进行数据传输即可,我该怎么设置描述符呢?还用在程序里写描述符的程序吗?要用WINDOWS自带的驱动,现在的状态是人体学输入设备有个小叹号,设备不可用,我该怎么改呢?多谢

网友A(2012-01-11):
试一下这个

        0x06, 0xA0, 0xFF,        // Usage page (vendor defined),用来指定设备的功能
                  0x09, 0x01,                // Usage ID (vendor defined) 指定个别报表功能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 输入报表
        0x09, 0x03,             // Usage ID - vendor defined
        0x15, 0x00,             // Logical Minimum (0)
        0x26, 0xFF, 0x00,   // Logical Maximum (255)
        0x75, 0x08,             // Report Size (8 bits)
        0x95, 0x08,,             // Report Count (8)
        0x81, 0x02,             // Input (Data, Variable, Absolute)

                // 输出报表
        0x09, 0x04,             // Usage ID - vendor defined
        0x15, 0x00,             // Logical Minimum (0)
        0x26, 0xFF, 0x00,   // Logical Maximum (255)
        0x75, 0x08,             // Report Size (8 bits)
        0x95, 0x08,             // Report Count (8)
        0x91, 0x02,              // Output (Data, Variable, Absolute)

                // 特征报表
        0x09, 0x05,             // Usage ID - vendor defined
        0x15, 0x00,             // Logical Minimum (0)
        0x26, 0xFF, 0x00,   // Logical Maximum (255)
        0x75, 0x08,                // Report Size (8 bits)
        0x95, 0x02,                 // Report Count (2 fields)
        0xB1, 0x02,             // Feature (Data, Variable, Absolute)
                  0xC0             // END_COLLECTION

网友B:
PSOC DESIGNER 软件自身带有描述符生成功能,非常简便,不需要自己生成,更不需要编程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