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PCB手动布线时无法4545°拐角?

楼主(2011-06-08):
下图为例,规则里面也设置了。

网友A:
按Shift+空格更改

网友B:
楼上的方法很正确。

网友C:
LZ一定要确定你的键盘输入法是英式的!

网友D:
2L正解,再操作一次回到直线状态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终于找到方法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各位高人指点,下图是4层板中,层与层之间连线的问题,这样连接PCB加工后是否真的连接?

网友E:
不连接 需做过孔

网友F:
lz还没彻底理解层的含义

网友G:
图做DRC检查的时候  会告诉你还没连接的

楼主:
在布线的时候如何同时锁定所有封装?

网友H:
我记的是同时按下shift+空格键,任何一本protel的书上都有讲的

网友I:
按Shift+空格更改,  层与层之间 需要制作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