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我画的PCB吧,我不知道电源线怎么处理

楼主(2011-06-08):
如图,外面那一大圈是电源线,电源插槽在右下角J3,需要怎么处理一下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PROTEL画的?说实话,电源线不怎么重要。随便你怎么处理,地线才是关键!

网友B:
这么稀疏的板子,单面板即可,也方便自己做

网友C:
这么稀疏的布局,随便画啊。要不看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