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运放正负端区别的初级问题

楼主(2011-06-08):
小弟有两个问题不大明白,还望解答:
1、运算放大器一般都有正负输入端,不同的接法的反馈是不一样的,那么正负输入端的区别在哪里呢?如何判断是用哪个端口做反馈呢?
2、LM358可以做积分电路吗?为什么我用它仿真的时候却出来的是阶跃信号变成阶跃信号呢?是不是运算放大器在搭建这种简单电路的时候也有不同的用处呢?

网友A:
1、那不是正负输入端,是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
根据反馈电路的联接来判断。

2、LM358可以用于积分电路。你的仿真问题,应该把仿真电路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