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可调方波—三角波产生电路的设计与制作

楼主(2011-06-08):
要求:设计并制作一个方波—三角波产生电路。主要技术指标为:
(1)频率范围:10Hz~100Hz;100Hz~1kHz;
(2)输出电压范围:方波最大Upp=12V;三角波最大Upp=6V。
(3)频率、占空比、三角波幅度、方波幅度、均独立可调,调整范围不限
资源:(1)±12直流电源;(2)双踪示波器;(3)交流毫伏表;(4)频率计;(5)数字万用表;(6)主要器件:集成运算放大器 μA741×2、稳压二极管、电阻器、电容器若干;(7)其他工具:电烙铁等电路装配工具;电脑;投影仪等。

求:
(1)能够正确画出方波—三角波发生电路结构框图和总电路图;
(2)根据设计要求,选择合适的电源电压、集成电路型号、稳压二极管型号、计算可调电阻参数和其他阻容元件的参数。
(3)用万能板设计PCB板,画出元器件位置及走线图;
(4)正确测试运算放大器、稳压二极管、可调电阻及其他元件;
(5)掌握方波—三角波发生电路参数的测量方法,并测量输出频率范围、输出幅度范围和波形特征参数等;

网友A:
毕业设计?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模电的课程设计了。大学的时候做过,简单的。

楼主:
电工实训啊, 没做出来就不能放暑假来着~~

网友C:
大二毕业的时候会有这样的课程设计

楼主:
求解答,求高人·~~~

网友D:
从提供的器件看,貌似只能用RC震荡电路呀

网友E:
振荡器产生正弦波~~
经比较器输出方波~~
然后在积分就产生了三角波~~

网友F:
电工实训?  lz学什么专业的

网友G:
做成恒流源,在某个电压窗口内对电容充放电信号直接输出为三角波,充放电控制信号为方波.

网友G:
LZ查一下8038芯片原理就知道了.那里面画得一清二楚.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也不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 大一ING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帮我弄个做±12直流电源的电路图出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