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的PCA捕获问题

楼主(2011-06-08):
在STC的datasheet中,说PCA用作捕获模式时,检测的外部脉冲沿变化会将计数器CH,CL的值装入CCAPnL,CCAPnH,然后置位相应的中断标志CCFn:
对于这里我有一点不解,比如说要用到两路PCA,CCAPM0配置为16位软件定时器,来产生一个5-10HZ的脉冲(由于频率很低,PWM实现不了)
另一路CCAPM1作为捕获模式,上升沿有效,来扩展外部中断。由于CCAPM0作为定时器CH,CL一直在增加,而CCAPM1在检测到外部上升沿之后会将
CH,CL采入CCAP0L,CCAP0H,这个会不会对软件定时器造成影响?如果没有影响的话那捕获模块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装入计数值的动作?这个动作的必要性在哪里?
我没搞清楚这个。

另外,datashet中采用了(软件定时器)在中断中每次CCAP0L,CCAP0H增加固定值的方法,为什么不是在中断中清0CH,CL呢?
如果设置CCAP0L,CCAP0H为固定值,(初始化中),清0CH,CL可能实现功能吗?我在网上没有找到这些东西的解释。
诚心求教,盼用过这个东西的童鞋指教一下。

楼主:
么人用过么?:o

网友A:
CH,CL共用的,你这里不能清0,捕获操作不会影响定时的

网友B:
记号!LS是高手。LZ也可以搭个最小系统自己验证一下啊。。。 :)

楼主:
不能清0看来只有让CCAPnLCCAPnH加一个固定值了,因为我现在只用了1个软件定时器,定时器0和1的TH,TL可以清0,为什么这里不可以呢?coody可以帮我解惑下麼?
多谢3,4楼回帖嘿嘿:D

网友A:
如果只用一路PCA,则CH、CL可以清0,但是多路使用,并且功能不一样时,就不能清0。
CH、CL是多路PCA的公共计数器,比如一路PCA0是PWM,一路PCA1是软件定时,一路PCA2是捕捉测脉冲宽度,一路PCA3是做一个13bit的PWM(高速输出不抖动),那么,任何对CH、CL的操作(清0、置数、启动停止)都会影响个别或全部的PCA的准确性。

网友C:
在STC的datasheet中,说PCA用作捕获模式时,检测的外部脉冲沿变化会将计数器CH,CL的值装入CCAPnL,CCAPnH,然后置位相应的中断标志CCFn:
对于这里我有一点不解,比如说要用到两路PCA,CCAPM0配置为16位软件定时器,来 ...
引用 楼主:
这个和Pic16F系列的单片机差不多,哈哈

楼主:
多谢coody,那么我还是在终端中加固定值来实现吧

网友D:
PCA定时好像没有自动重装载,累计加法误差比较大,而且还是16位的,我以前就定时10us,结果不得不放弃

网友A:
累计加法怎么会有误差? 误差来自晶振而已,如果你敢用一个0.01ppm的有源时钟。。。。

楼主:
还好,我其实是想用软件定时器来产生10hz的波形,所以这个误差大点也无所谓,因为本身精度要求就不高,另外定时器0,1已经被占用,所以很无奈要用pca定时来产生脉冲

网友D:
误差来之,中断里的累加运算所需要的时间
10# coody

楼主:
误差来之,中断里的累加运算所需要的时间
10# coody
引用 网友D:

这的确是个问题,不过还好我的要求比较低的说,我突然思维有点混乱了
只要中断程序没完,那么计数器便不会计数,那么整个中断程序不是都导致误差?
那么定时器0和1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有点迷糊了,可能脑袋不太清醒

网友A:
只要在下一个匹配中断前重装比较值,不会出现误差的,这是PCA的特点。
比如用22.1184MHZ时钟,PCA做32768HZ的中断率,只要晶振准确,程序不会引起误差。

网友E(2011-07-25):
楼主,你好!最近我也在学习PCA模块的使用。我单片机比较菜,不过我有个看法,就是CCAPM1在检测到外部上升沿之后,将CH,CL采入的是CCAP1L,CCAP1H之中。而不是CCAP0L和CCAP0H,这样的话就不会对软件定时器产生影响了。我是个初学者,希望和大家多交流交流,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有没有错,望高手多多指教啊!谢谢了哈。。。

网友F:
PCA这个东西我也搞了一段时间,感觉寄存器有点多。。。。。。

网友G:
捕获的脉冲数只能在中断中另设一个计数器,当然单独用一个PCA另一个闲置的话就不需要。软件定时要精确就要根据你晶振和中断补偿来确定你赋的初值。

网友H(2014-05-21):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用一路PCA,则CH、CL可以清0,但是多路使用,并且功能不一样时,就不能清0。
CH、CL是多路PCA的公共 ...

coody你用PCA做过脉宽测量么,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用一路PCA,则CH、CL可以清0,但是多路使用,并且功能不一样时,就不能清0。
CH、CL是多路PCA的公共 ...

我用PCA做脉宽测量时,计数源选的是系统时钟,然后我的晶振是24M的,可我用PCA捕获模式测脉宽的时候只能测到25K到30KHz左右,这正常么。我的单片机用的STC12LE5A60So

网友A:
晶振是24M,单片机用的STC12LE5A60S,计数源选的是系统时钟,下降沿捕捉,则捕捉的最长脉冲周期是65536/24=2730.667us,对应366.21HZ.
一般PCA中断优先级为高,则最短可以捕捉5us左右的周期(要留点时间运行别的程序),对应为200KHZ,这是最高的频率。

网友I(2015-11-02):
目测 10#coody是STC公司的人员,我联系过STC的技术支持,说法和coody的说法完全一样。
按照我对他的看法,他并未通过实际程序区测试验证,而是通过自己的经验或理解来解释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最近也是利用PCA模块软件定时,同时该模块只用到了PCA0一个模块,但是在中断中将CH、CL清零后,发生了很诡异的现象,到现在还没能解决。所以在21ic上发帖求大神解决了,https://bbs.21ic.com/icview-1195144-1-1.html,希望知道原因的朋友能够回复一下,良辰在此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