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D驱动问题

楼主(2011-06-08):
USB hid驱动的时候与VID和PID有关吗 原来用cypress提供的驱动 我是自定义的PID和VID 不知道要用windows自带的驱动的话 VID和PID用改不

网友A:
要和驱动对应

楼主:
要和windows自带的驱动对应吗 我是想实现即插即用的目的 不用其他驱动

网友B:
你用Windows自带驱动的话VID/PID自定没问题,不和机器里的记录冲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