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万用表量矩形脉冲电压分界的频率怎么确定?

楼主(2011-06-08):
比如5V矩形电压占空比为50%,频率很小时,万用表周期性地显示5V和0V,当频率变大时,应该显示2.5V.这个频率怎么确定?和万用表的哪个参数有关?谢谢

网友A:
与数字表中A/D转换速度有关。

网友B:
和万用表的带宽有关

楼主:
结贴了,谢谢大家,应该和内部ad有关,下次做做试验。带宽用在示波器多,像是万用表没有看到这个参数,也许有的,带宽最初的定义就是电路处理信号频率范围而来的

网友C:
用示波器测量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