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MOS管手工焊封装有木有啊

楼主(2011-06-08):
我们最新一款电动玩具产品电路,需要选用325V MOS管。在针对低导通电阻、最大耐压、最大导通电流、FOM指标进行选型,英飞凌去年推出的一款25V MOS管蛮适合(型号是BSB012NE2LX,导通电阻最低1mΩ,总体效率、EMI特性考虑的都非常不错)。可惜啊,只有CanPAKSuperSO8S308三种封装(仅适合表贴),有木有适合手动焊接的相近产品啊,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网友A:
“导通电阻最低1mΩ”,牛!新产品还没用过,老款英飞凌MOS管有插件封装的,具体型号自己查查吧。

网友B:
superso8 采用热风枪可手工焊接。
采用电烙铁也可以焊接。

网友C:
superso8 采用热风枪可手工焊接。
采用电烙铁也可以焊接。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熟手才行吧。

如果关键指标要求不是特别严格的话,你可以选用他们的插件封装的30V降额使用嘛,I打头的是插封

网友D:
看看AOB260L
TO-263,Vds=60,Rds=2.2mΩ(10Vgs)或2.5mΩ(4.5Vgs)

网友B:
比较容易,找个焊接工,自己在旁边看一下,基本就可以了
4# system_c

网友E:
回复 网友B:

都是高手啊!据我所知OptiMOS系列的MOSFET一般用在服务器和通信负载点电源上,玩具上用这个成本吃得消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哦 谢谢指导

canpak的了?

网友B:
我说的superso8

网友B:
canpak没用过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英飞凌CanPak封装的管子性能确实杠杠的 用在玩具上就大材小用了

网友F:
这种MOS管手工焊封装有木有啊

一个普通电焊工,拿几片来焊,焊了拆,拆了再焊,来回折腾100次。OK

网友F:
假设培养一个焊接工需要5~10片,那末培养10个焊接工最多100片啦.

网友G:
据说英飞凌很快要上12寸晶圆生产MOSFET了,生产技术和工艺领先,价格会下降吗?

网友H:
楼主说的这三种封装也是可以手工焊接的,而且你如果对RDS(ON)没有太变态的要求的话,你可以考虑采用IFX的IPAK封装,有30v的管子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