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LR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6-08):
我用的是ICD2下载器,芯片是DSPIC33FJ64MC506,MCLR是直接和JTAG相连的,但是
已经有两片芯片出问题了,一片MCLR和地相连了,一片MCLR和电源相连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MCLR是否接入了高压?

楼主:
都是直连的啊

网友A:
都是直连的啊
引用 楼主:

1、如果选择了ICD2供电,则关闭目标板的电源。
2、使用ICD2的时候,请检查MPLAB中是否可以设置ICD2的可调输出电压,检查那个电压值设置是否正确。
3、检查VCC\GND\MCLR的链接线序是否确定正确,

网友B(2011-12-15):
回复 网友A:
一般PGC和PGD在线烧写的时候电压是多少呢?VPP烧写用13V可否?PIC16F877

网友C:
这个根据不同芯片烧写电压都不一样,VPP从5V-13V都有。PGC,PGD上面就是你的系统逻辑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