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帮忙看下这个题目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1-06-08):
智能排风系统设计一、设计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浴室用智能排风,能够实现:自动检测热水的开停,自动检测煤气是否泄漏,排气扇故障自我检测等控制功能。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1.能够对固定点的热水的开、停进行检测;
(2)2.热水开启的时候,根据室温的高低控制排气扇运转强弱;热水停的时候,排气扇能够根据设定的延时时间停止。
(3)3.室内温度,湿度的检测。
(4)4.风扇堵转或者故障自动检测。
(5)5.具备本地控制方式。

网友A:
要求用啥器件没?

网友B:
信息采样是关键,问题是浴室也不允许到处拉线装传感器.
1. 可在莲蓬头蛇皮软管与冷热龙头的连接螺丝处串一段短管(1寸左右),你的测温,测压传感器就装在这里面.
2. 选用数字式温湿模块对浴室内的环境采样(DHT11)
3. 排气扇下方装反射式红外探头测速及停转检测(评: 不易产品化)
4. 本地控制建议用电容式触摸开关,容易密封
5. 煤气检测?电热淋浴就不测了(评: 不要把所有的好东东都拉到篮里.)

电阻式数字温湿度传感器-DHT11

网友C:
用单片机写吧,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