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 DMA的问题

楼主(2011-06-08):
MEM到MEM的传输一上点儿问题没有,但从SDIO到MEM,传数据数数量指示居然会出现负值,  SDIO还没启动呢, 传送数据就已经变为0xffff了.不知为啥

网友A:
请问这位老兄,开发工具是用IAR还是MDK呢?版本是多少呀?

楼主:
MDK 4.2   发现问题所在了, 传输数目一开始就变0xffff还是存在,但还存在另一个问题,数据还是在正常传送,数目也对,但最后三个字的数据留在不知留在那个FIFO里出不来.   按现象可能是SDIO的FIFO里

楼主:
电终确认用DMA不好使, 会造成最后三个字的数据丢失.   STM32F2xx这个DMA大改后居然会有这个问题
另外如果是直接用FIFO的方式,请在发出读命令后延时1us后再判标志并从FIFO里读数,不然第一个数据是假的,因为SDIO的STA标志更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