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我的mos功耗6w,散热片怎么选啊?

楼主(2011-06-08):
(无正文)

网友A:
先要说清楚你的“功耗6W”是实测还是计算出来的。

楼主:
实测啊 实际电流10a 啊 然后 内阻是0.06欧,这不六瓦么,我就想问问这个选多大的散热片?我目的就是10a电流能够稳定,mos管正常工作就行了~~~~大神帮助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测啊 实际电流10a 啊 然后 内阻是0.06欧,这不六瓦么,我就想问问这个选多大的散热片?我目的就是10a电流能够稳定,mos管正常工作就行了~~~~大神帮助啊!!!

网友A:
3楼:
你的MOS管线性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作状态没问题的,P沟道的,导通电压也是-12伏,大神,怎么看mos是不是线性工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mos管的散热管脚还没有和漏极连在一起,因为我目前的散热片还没有用云母片绝缘,不连在一起会出现什么问题么?

网友B:
要说明工作状态,比如开关频率,时间等

一般加散热片即可,TO220封装还是很好加散热片的

网友C:
6W功耗可不小了,要很大的散热片才行了
建议你换个导通电阻更小的管子,这样更划得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pwm频率是1k,不算高吧,然后占空比在一半以上,管子两端电压是24交流整流过的直流差不多33伏吧,我想检测散热片的温度,可是我看到过一个公式就是关于散热片温度和mos管温度的一个关系,想问问大神,凭经验一般工作多久散热片温度多少算比较正常?6w的功耗不算高吧?(为什么每个小时只可以发表五个帖子?!?!?!)

网友D:
换个方法试试

网友E:
to263 应该散热不成问题啊,他芯片说支持该电流值就行,你现在要做的是对照芯片资料,看pcb设计等是否符合要求,而不是到这儿寻求其他答案。

网友F:
还在悲剧啊!
问不对题,答非所问.

楼主:
我表示求大神解释啊!!!!我觉得我工作状态已经说得够明了了啊~~~~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用的封装是to-220的,散热片没有和漏极连接,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G:
散热片没有和漏极连接应该是没有影响的。最怕的是更漏极连接了,又不小心接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大神,如果没有影响那我就放心了 呼呼,大声能否推荐一下P沟道的管子,要求导通电阻小一点的,电流10a以上的

网友H:
如果实测6W的功耗,还要考虑机内的散热条件,一般要选10W的散热片。

网友F:
网摘
散热片计算很麻烦的,而且是半经验性的,或说是人家的实测结果。
基本的计算方法是:
1, 最大总热阻θja = ( 器件芯的最高允许温度TJ - 最高环境温度 TA ) /  最大耗散功率
对硅半导体,TJ可高到125℃,但一般不应取那么高,温度太高会降低可靠性和寿命
最高环境温度TA 是使用中机箱内的温度,比气温会高。
最大耗散功率见器件手册。
2. 总热阻θja=芯到壳的热阻θjc +壳到散热片的 θcs + 散热片到环境的 θsa
  其中,θjc在大功率器件的DateSheet中都有,例如 3---5
  θcs  对TO220封装,用2左右,对TO3封装,用3左右,加导热硅脂后,该值会小一点,加云母绝缘后,该值会大一点。
散热片到环境的热阻 θsa 跟散热片的材料、表面积、厚度都有关系,作为参考,给出一组数据例子。
对于厚2mm的铝板,表面积(平方厘米)和热阻(℃/W)的对应关系是:500 ~~ 2.0,   250 ~~  2.9,  100 ~~ 4.0,   50 ~~ 5.2,   25 ~~ 6.5中间的数据可以估计了。
对于TO220,不加散热片时,热阻θsa约60--70 ℃/W。
可以看出,当表面积够大到一定程度后,一味的增大表面积,作用已经不大了。
据称,厚度从2 mm 加到 4 mm后,热阻只降到 0.9倍,而不是0.5倍。可见一味的加厚作用不大。表面黑化,θsa会小一点,
注意,表面积是指的铝板二面的面积之和,但紧贴电路板的面积不应该计入。对于型材做的散热片,按表面积算出的θsa应该打点折扣……
说到底,散热片的计算没有很严格的方法,也不必要严格计算。实际中,是按理论做个估算,然后满功率试试看,试验时间足够长后,根据器件表面温度,再对散热片做必要的更改。

网友F:
有哪位是搞热电的,出一个二姨家标准, <散热器热阻试验方法>标准.然后做电子散热器的厂家都按标准标识出产品的热阻.;P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没有什么尺寸参数啊 我好去买啊 我今早上试验了一下 9a电流 差不多工作 5分钟 散热片就比较烫了,我目前散热片尺寸是7cm*5cm

网友I:
如果实测6W的功耗,还要考虑机内的散热条件,一般要选10W的散热片。
引用 网友H:

散热片的10W是代表什么意思?是能散10W的热吗?
还是根据温升,热阻有关?定出的10W?

网友J(2011-09-14):
固美丽导热材料  散热问题首选导热材料 固美丽有一款导热铜片 贴于芯片表面 可降温10到20度 适用于受空间限制  芯片组多 高低落差大

网友K:
建议换一个管子,导通内阻60m ohm有点大

网友L:
P管先天决定内阻无法做到比较小

要内阻小还得N管 IRF1404之类的

网友M:
去IR官网自己选合适的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