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B的地线处理

楼主(2011-06-08):
我是新人,前段时间画了一个IC驱动LED的灯板,LED在离信号源10M远的地方会不稳定,接在信号源近的地方则正常。我认为是我信号线处理得不好,但有位老工程师看了我的板,说是我的地线处理得不行。当时我的地线是学着之前带我的工程师做的,整板覆铜,然后随便加过孔连通顶底层板。那位老工程师和我说,我的过孔造成了地线电流环路,会很影响电路功能,地线最好做成树状(我理解是这样的,就是主路分出的支路不连通)。我不是甚解,之前工程师做的没问题,何以我的就有问题了?难道是之前的工程师粗中有细,看似乱来,实则大有门道,我没注意到?
      上述是我做的第一个项目,结果就悲剧了,于是在之后的画板对地线的处理时很有压力,想在这里求教地线处理的心得。
      地线在PCB上有哪些功效,要达到这些功效要怎么做,在做些的同时要注意些什么。虽然看过有些资料,但总是迷迷糊糊的。

网友A:
初学者很多都不注意地线的问题,结果往往把地线放在最后随意两桶了事。

其实,恰恰相反,地线才是最重要的,有电流或者小信号的板子一定得先布好(或规划好)地线再进行其他的走线。

LZ,你把每段铜箔都理解成个小电阻,然后再想想电流走过它时会怎么样?
会不会在线的两端产生压降?
那这个压降会不会窜入或者混入小信号的输入脚?
如果混入了会怎么样?

网友B:
因为你的非整块地平面,只是覆铜,所以地线的完整性和环路有可能存在问题,具体还得看的PCB上的覆铜,和电流环路的走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dizzy: 不理解大侠的意思:(

网友C:
上图,大家给你分析看看

网友D:
地线最好做成树状是单点接地的意思吧··

网友E:
估计是地平面被分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D1和C1下方那段地线,当时那位老工程师是说的这里。

楼主:
当时是用整板覆铜,留下了最下面那段地线,他说造成了环路。

网友B:
从这里割断

楼主:
11# pa2792 如此改的原因可以解释下吗?
如果是说电流环路的话,我看之前工程师留下来的文件打过孔的时候很多都造成了环路,也没见出现过不稳定的现象。虽然现在我画板都没有让它环路,但对于环流的影响还是甚感模糊。

网友F:
这个线路板布局不好,信号定义的位置不好,地线也细了;
建议你1,5v走顶层,在5v焊盘位置走一条直线过去,宽度约2mm左右,如果电流比较大,又不能做背线,建议上下都走5v且重叠
2,如果可以的话,把地线放最下面,这样走出的地线不想你现在的那么破碎

楼主:
这是前段时间我改过的PCB。

网友F:
如果可以,建议你=5v,信号,gnd,你这么排电源跟地很容易短路的。还有,为什么你数据输入输出都在一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是实际项目需要的
电源和地在一起是这个项目之前的工程师决定的
我这是为他的项目做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