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贴。。。

楼主(2011-06-08):
已删除

网友A:
晶振起振没?

网友B:
你首先要确定IIC连接是正确的,其次保证通信代码是正确,再其次保证发的命令字是正确的,然后看晶体起振了没有,你可以用示波器看振荡输出脚的波形,如果没有32K的波形,那一切都是白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仿真出来了,代码应该没有什么吧 通信线连接的也是对的 不加上拉的话秒也跳动 就是跳动的很乱 接了上拉 就不跳了

网友C:
哎,又见被仿真害死的啊。读有固定值的寄存器,或者自己写自己读,确认能够正确操作寄存器再开始调。

网友D:
上电初始化后,直接读写内部寄存器啊,用51的话,根本不需要上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