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师讲讲这个接法

楼主(2011-06-08):
(图片)

网友A:
这种接法有意义吗?

网友B:
不明白控制431干嘛了

网友C:
有时候是为以以后升级或者是以防万一,以后用得到(到时飞线就是了)

楼主:
通过VCC端向外供电,R5输入5V,VCC端输出4。8V,,,我的理解是这样的,,,R7,R23干嘛我不知道

网友D:
初哥画错的图。

网友E:
脚位错了

楼主:
其实我也不知道板子上的那个SOT23封装的管子是不是431,上面只印着43B,

网友:
其实我也不知道板子上的那个SOT23封装的管子是不是431,上面只印着43B,
引用 楼主:

不带这样的啊……
其实根据芯片上的marking查找不一定准确(也有正确的时候),还是要根据电路功能来推断

网友F:
电路是错的,或者器件不可能是TL431。

楼主:
但是R5端输入5V ,Vcc端输出4.8V,合理啊

网友G:
431这样用?

网友H:
431没用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