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6-08):
本人要写一篇论文:联合收割机堵塞报警系统设计 要用单片机完成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求助 联系QQ420285448 不在先也可以发下

网友A:
LZ需要先去找个收割机实物了解结构。。。  话说,估计没几个学生见过收割机具体长啥样,特别是南方。。。

网友B:
这是一个结构和电子配合的问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方案

网友C:
楼主还是去图书馆里找上一界的论文改吧

网友D:
http://info.jaas.ac.cn/correlation/ShowArticle.asp?ArticleID=52763

联合收割机在作业中会发生各种堵塞性故障,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 割刀堵塞故障

  a.故障原因

  ①有的机手在操作收割机时不注意割刀的切割速度要求,未在进入割区前加大油门,结果一开割就堵割刀。②过田埂时未能及时提升割台,致使切割器被田埂中的石块或泥土堵塞。

  b.预防措施

  ①进入割区时提前加大油门,使割刀速度加快。②过田埂前要及时提升割台,并注意及时清除堵塞物。③保持割刀锋利,及时更换磨损的割刀。④正确调整割刀间隙(不大于0.5mm)。

  2. 割台堵塞故障

  a.故障原因

  ①割台推运器调整不当,搅龙与底板、后板间隙过大。②拨禾轮转速及作用点高度调整不当,造成拨禾轮与割台之间的“死区”过大。③切割器与拔禾轮配合不佳,即拨禾轮对割下作物的扶持和铺放效果不佳,造成割台前部堆积作物。

  b.预防措施

  ①调整好割台,搅龙的位置,搅龙叶片磨损严重时要及时修复,以便保持合适的工作间隙。②拨禾轮转速及作用点高低要根据作物的密度、倒状情况和收割机前进速度进行适当调整。③收割的作物不能过湿。④收割过度倒伏的作物时易发生割台堵塞,因此收割时应缩小割幅,并降低车速,注意观察,发现堵塞及时清除。⑤扶禾链需保持良好的张紧度。⑥保持爪形皮带、扶禾链、茎端链、穗端链等处在良好的张紧状态。过松时应及时调整,磨损过大应及时更换。⑦割台堵塞时不能采用加大油门强行通过,以免损坏传动构件。

  3. 输送槽堵塞故障

  喂入量过大时,即使不堵塞割台,也会使输送槽堵塞。当发现割台喂入口处有翻草现象时,应停止前进,在原地运转一会儿,待翻草现象消除后再继续收割。另外输送带及动力传动带松动也会产生堵塞。还应注意输送带耙齿的紧固情况,如果耙齿发生松动脱落,谷物输送量必然就不均匀,造成堵塞;若耙齿被带进脱粒装置内,还会发生更大的故障,如把脱粒装置的滚筒钉齿打坏,还会把顶盖打翻。

  4. 滚筒堵塞故障

  a.故障原因

  ①油门太小,导致滚筒驱动力克服不了脱粒阻力。②收割机作业速度过快,导致实际喂人量超过机器所能承受的喂人量。③传动带打滑,除传动带磨损严重、过松或沾有油污外,张紧轮拉杆调整螺母松退也是常见原因。④作业离合器打滑,引起打滑的常见原因有摩擦片上沾有油垢,摩擦片磨损或损坏,离合器间隙调整不当等。 ⑤滚筒转速调整不当。⑥滚筒与凹板的间隙调整不当。⑦逐稿轮上下栅条位置调整不当,常因间隙过小、混杂物不能迅速通过而引起滚筒堵塞。上栅条与逐稿轮圆筒之间应有5—15mm的间隙,下栅条与逐稿轮叶片顶的适宜间隙为30mm。如果上栅条安装调整不当,工作中逐稿轮叶片就会刮带秸秆;下栅条位置调整不当,就不能起到对秸秆的导向作用,使滚筒不能向后流畅地抛出秸秆,因而引起堵塞。⑧栅状凹板被混杂物堵塞后,没有及时清除,使滚筒与凹板间隙越来越小,最后导致堵塞。

  b.预防与排除

  ①根据所收获作物的种类及长势情况,适当调整滚筒转速,并掌握好与之相匹配的作业前进速度。②正确调整滚筒与凹板之间的间隙。③为了尽量减少滚筒产生堵塞故障的可能性,在作业中应保持中、大油门。④在收割倒伏状态的作物时,喂入量会出现时多时少的波动情况,这时应注意控制好前进速度,并用升降手柄控制好割台,以保持收割机喂入量均匀。⑤消除并预防作业离合器及传动皮带打滑。

  5 .复脱器堵塞故障

  复脱器的功能是把从尾筛上筛落的未脱尽的残穗再次脱粒,复脱后再将其抛回清选筛清选。如果作业时尾筛开度太大,进入复脱器的碎茎秆就会大量增加,造成复脱器堵塞。发生复脱器堵塞时,应停机清除堵塞物,并适当调整尾筛的开度。

网友D:
哈哈,9年农民木油虚渡哦

网友B:
哈哈
老T客串联合收割机手。。
这个当年最光荣滴职业。。
引用 网友E:

呵呵,老T当年应该是东方红拖拉机吧,联合收割机都是90年代的东西了吧!?

网友D:
小型的联合收割机装在丰收35匹上有,不过7几年还轮不到玩,只能开开手扶拖拉机,有一次修1吨铲车,试车时歪到沟里去了,后来让手扶拖拉机拖上来了,哈哈

网友F:
楼主是要写毕业论文吗

网友G:
呵呵,这个东东俺做过,并且批量供应厂家。

网友H:
哈哈,应该不难吧,光电检测就可以了。

网友I:
老T阅历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