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干扰源的du/dt,di/dt

楼主(2011-06-08):
什么是干扰源的du/dt,di/dt?????

网友A: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下,求高手

网友B:
你那个频点超标,根据这个去分析。

网友C:
du/dt, di/dt 就是指干扰源的单位时间内电压,电流的增加或者减少的量,说白了是指跳变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