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的单向阀是哪个方向?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6-08):
图中的液压阀的液体流向
是由上向下吧?

楼主:
恩。
是向下。

网友A:
那个圆球看成弹珠就行了,你说往哪边会被堵上呢?

网友B:
是的,油从上推钢珠向下流,从下向上时,钢珠封门,截止流体.

网友C:
这个符号很形象啊

网友B:
液压系统的符号都很形象,读图很轻松
电路图就....哼哼,哈哈

网友D:
电路图搞成动画的形式也就不复杂了

网友E:
三角形方向的相反……和二极管相反

网友F:
这个东西还真没用过,查点资料吧

网友G:
有角度那边肯定被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