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跨导运放电路图的工作原理,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1-06-08):
各位大虾好,有个模拟电路图,但不清楚他们的工作原理,希望大家看下,介绍下各电路工作原理:
原理图中:
CA3080的2脚输入的是300mV的正弦波,频率为75kHz;
图中标注的方波信号,Vpp=1V,频率为75kHZ;当方波信号相位和2脚输入同相时,6脚输出为低电平;为反相时,6脚输出为高电平。
在这个电路中方波信号的作用是什么?是用来控制运放的增益的吗? 谢谢了!

楼主:
电容C4不接入方波信号,6脚会输出一个Vpp=800mv,频率为75kHz,类似于充放电波形的输出。
同样电容C4不接入方波信号,再断开6脚和R6的连接,6脚会输出一个Vpp=928mV,频率为75KHZ的三角波。相位和2脚的正弦波相差90度。
这个相位为什么不是相差180度呢?望高手解答。。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A:
定性分析:
OUT = 积分(放大(输入方波相位调整后 * 输入正弦波PID后));
——用于某种模拟控制环路。

网友A:
还有:楼主电路中异或非门用做模拟反相放大器。3.3M电阻为负反馈回路。
——也可能是功率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xmar大虾!这里的应用不是用来做功率测量的。定性分析中,去掉电容C5,OUT是不是就不要积分了呀?

网友B:
估计就是检测前级电桥是不是平衡的一个电路,直接输出数字信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
这些天再去测了一下,发觉5脚输入为正弦波的时候,6脚的输出情况跟1楼的描述相同。
然后用示波器交流耦合方式测6脚的波形,频率和输入的一样,VPP=200mV左右,波形类似于正弦波被截掉一半的波形。如果说是两信号相乘的话,频率应该是跟输入不同才对呀。
会不会是我考虑方向错了?

楼主:
在芯片应用手册上看到CA3080的一个应用,用作增益控制的,如下图所示。1楼的电路的基本原理是不是也跟它一样啊,作为增益控制用的。

网友C:
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