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1-06-08):
本人做了一个锂电池充电电路  使用的芯片为CN3063,其中有一个管脚为TEMP 温度检测管脚,文档中的意思的是接不接都可以,有没有做过的朋友给点建议,不接这个管脚好不好,有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网友A:
最好还是接上测温的NTC为好,以防电池过热损坏

网友B:
要做就做好,接上防过热

网友C:
这脚一般接到锂电池的NTC脚上,防止过热,起保护的,当然也可以不接。

网友D:
我也在做锂电池充电呢,刚发帖问‘调试时会不会很危险’的问题。
老兄你是怎么弄的,你不担心那东西爆炸吗?

另外,那个temp可以不接,可能是因为芯片内部已经有温度传感器了。

网友E:
小心爆炸

网友F:
不用应该接地

网友G:
用TP4057多好啊或者LN2054

网友H:
悬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