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哪个参数能让TFT颜色变更鲜艳些

楼主(2011-06-08):
TFT屏幕效果调节不是很理想,请教各位大侠,调节哪个参数能让TFT颜色变更鲜艳些

网友A:
不同型号的屏,调节方式不一样

网友B:
调节哪个参数

网友C:
1. 有GAMMA的调节GAMMA。如果屏给出了GAMMA线,自已定义一个GAMMA表,根据GAMMA表调整输出到TFT的数据。
2. 有VCOM的调节VCOM的幅度和直流点。
不同的方案调节起来差别比较大。有些芯片带GAMMA调节,还有带ADC校准的,太多的因素影响显示效果了。具体的调节效果要看方案,有些方案可能根本就调整不了。

网友D:
看datasheet,不同的IC寄存器不一样

楼主(2011-07-10):
谢谢各位。
请问各位,现在做TFT模组这块有前途吗?我是做电子设计方面的,还没做过结构,像这样的话待遇最多能拿到多少呢?

网友C:
做什么都有前途,做硬件技术主要靠技术积累,理论和实践都很重要。待遇和公司,技术实力有很大关系,还和地区有关,没有办法说拿多少。如果好的话,拿个10K没有问题。

网友E:
最近在弄LCD这一块,觉得应该差不多,调gamma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