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用电压源来驱动的。。。。阻抗问题

楼主(2011-06-08):
则输入阻抗越大越好;如果是用电流源来驱动的,则阻抗越小越好

这是为甚了?

网友A:
2楼啥意思?:o

网友B:
关于输入阻抗:

当你向前一级索取的是电压信号的话,那么前一级的输入阻抗当然是越大越好(阻抗越大,获取的电压就越大)

当你向前一级索取的是电流信号的话,那么前一级的输入阻抗当然是越小越好(阻抗越小,获取的电流就越大)

关于输出阻抗:

输出阻抗的大小决定了电路带负载能力的强弱

通常我们想要的是带负载能力越强越好,如果输出的是电压的话,那么输出阻抗越小越好(负载变化时,输出电压变化小)

                                                               如果输出的是电流的话,那么输出阻抗越大越好(负载变化时,输出电流变化小)

网友B:
个人理解,要想得到和电压源一致的电压,那么阻抗大点,和恒压源内阻分压的话,才可以分得比较接近电源的电压

要是是恒流源驱动的话,因为要得到好的输入电流,那么就不要阻止电流,那么你的输入电阻势必要小一点,才是,此时你的电流源驱动起来才省劲

反正记住,   压实分压,流式阻流

分压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