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013节电延时电路的一个矛盾问题

楼主(2011-06-08):
(图片)

网友:
这是一个节电电路的前端发射部分,要求LED实现以2赫兹的频率发光,每次发光的时间为若干毫秒。
设计者希望:Q为高电平的时候,对电容C2充电,当电压达到阈值的时候触发R端,使输出(Q/Q)为(01)。此时/Q端的高电平对C1充电,当电压达到阈值电压的时候,对S触动,从而实现输出(Q/Q)为(10)。进入下一个周期。
我们用的是4013模块 引脚如下

网友:
经检测,有
1、        1、     输入(SR=S1)时,有输出(Q/Q=S1)。即当R=1时,输出/Q=1QS端同步。  同样输入(SR=1,R)时,有输出为(1R
2、        2、      输入SR=S0)时,有输出(Q/Q=10),即当R=0时,输出/Q=0Q=1  同样输入(SR=0,R)时,有输出为(01
就是说RS只有在另一个为高电平的时候,这个输入端才有效。
下面是我检测到的时序图

网友:
现在我的问题来了。
按照设计理念应,电平顺序该是:Q为高电平电容充电触发R端→(Q,/Q)由(1,0)反转为(0,1)。问题是,如果此时S端为低电平,则此时R端的任何触发都是无用的,如果S端为高电平,则R的上升只能将/Q拉高,而无法将Q端转为低电平。于是这是一个死结。
这个图是同事给的,他说别人已经用这个图用得很烂了,是很成熟的了。但我还是无法实现他说的功能,请高手指教。
如果能有其他的实现我要求的功能的,也请不吝赐教。

楼主:
啊?
该不会没有人能弄清楚这个问题吧。

网友A:
上电瞬态,R=S=0,因D=0,CP有个随电源上升的过程,故Q=0、/Q=1,C1充电,于是有S=1,随之Q=1、/Q=0,C2充电,C1则通过D1快速放电,当R=1、S=0时,Q=0、/Q=1,如此周而复始。

网友B:
用555不是更简单?成本也更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电瞬态,R=S=0,因D=0,CP有个随电源上升的过程,故Q=0、/Q=1,C1充电,于是有S=1,随之Q=1、/Q=0,C2充电,C1则通过D1快速放电,当R=1、S=0时,Q=0、/Q=1,如此周而复始。
朋友,当R=1之前,如果S=1的话,则接下来会出现R=S=1的现象。这时候Q=/Q=1,就是说R与S上的电容都被充电,这就没办法进入下一个周期。

如果当R=1之前,S=0,根据我的测试,当S=0的时候,R上的任何动作都不会让输出端有变化。所以这种情况也不行。

唯一有效的就是开始(S,R)=(1,0),之后是(1,1)之后是(0,1)但是这个过程中,谁能让S由1变为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