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节锂电池充电是并充好还是串充好?

楼主(2011-06-08):
2节锂电池充电是并充好还是串充好?为什么?

网友A:
每个锂电池有保护板的呢我认为并冲好,没有的话,可以串充,用一个保护板

楼主:
串充主要是担心电池不一致的问题 并充的话有没有串充这个问题?

网友B:
都需要保护板。

串充的话还需要考虑均衡的问题。

网友C:
对于充电来说没有什么,具体看你的主机

网友D:
串充提高电压,但是电流降下来了,充电时间比较快,好不好是看你的具体需求。是想减少充电时间还是对电池保养延长寿命

网友E:
并冲,内阻相差很大就不能了

网友F:
总的来说串充相对要好一点。保护电路好做一些。

网友G:
可以采用大电流锂电充电管理IC---YF8036
YF8036是一款线性锂电充电管理芯片,专门为一节锂电池设计的高精度线性充电器芯片.这款线性锂电充电管理芯片采用SO8封装,需要最少的外部元器件就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电池充电系统.它集成了功率管,反向漏电保护电路,由外部电阻设置充电电流最大可达1000MA.可以用绢流,恒流,恒压方式进行充电.采用热调节电路代替热关断电路,可以最大可能的加快充电速率.这款线性锂电充电管理芯片可以用在USB供电的电源系统中.

特点

内置功率MOS管,反向漏电保护电路。

一节4.2V±1%的充电电压精度

直接从USB口供电

最大充电电流1000MA

绢流,恒流,恒压充电方式

充电状态指示

100UA静态工作电流

软启动

热调节电路

封装形式:SO8
应用:移动电源,大容量电池充电应用。

具体资料及样品请联系:
蓝‘S:13480193904
   QQ:1098685973

网友H:
并充比较好,不过要考虑均流的问题。

网友I:
并充对电池好点

网友J:
并充那里来那么容易呀!尤其是100A充放,不一致性能害死人。

网友K(2011-09-27):
要内阻相差不大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