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过冲怎么理解呀?

楼主(2011-06-08):
我是做LED驱动的
我在示波器上面看到有一个参数是过冲
但是不理解过冲是什么意义
过冲大了好还是小了好?
我该怎么来理解过冲呀?
谢谢

楼主:
什么意思啊? 2# hall

网友A:
过冲是从自动系统来的。拿电源举例,当负载从空载到满载,或者满载到空载时,要求输出不能过度调整。

网友B:
过冲嘛,运放带宽过窄造成的!你看恒压模式的电源就没那么多琐碎事。

楼主:
你的意思我理解就是过冲从满载到突然到空载的时候电压或者电流变化率?
对吗?
回复 网友A:
过冲大的话就是电压或者电流变化很大对吗?

网友C:
不是。
1.不是变化率,简单理解就是“超调量”所占的百分比;
2.不是变化很大,过冲大就是“超调”的太多了

其实楼上2位说的已经比较明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还是不太明白呀

网友D:
器件都有过冲的需求,过冲大容易损坏期间,具体的要求可以查手册

楼主:
过冲是不是比如说输出是24V的话,开机可能一下冲到30V然后再回复到24V的呀?

网友E:
10楼:
不一定是开机,你的电源的负载突然变化也可以引起过冲。

想请教一下大师,电源负载突然变化引起的过冲如何消除呢?

楼主:
那我那样理解看来是对的啦?
也就是说电压突变,然后再回到既定电压?
是吧?
过冲的理解可以这样吧
11# maychang

楼主:
我看过一个帖子
是谈PFC+PWM的电路
我想问一下,人家说PFC和PWM可以分开调试的
但是他们是一体的,怎么分开调试的呀?
PFC给PWM提供高压,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应该不能分开调试的吧?
还有是不是任何一款PFC芯片和任何一款PWM芯片都可以组合成做功率稍微大一点的电源啊?
回复 网友E:
再次谢谢你

网友E:
13楼:
PFC+PWM电路,PFC和PWM可以分开调试。
PFC是为后续的PWM提供一个直流电源,用适当的电阻代替耗电的PWM部分就可以调试PFC部分,用适当的直流电源代替PFC部分就可以调试PWM部分。

网友F:
可以适当给PFC电路部分带一点负载,然后就可以调试PFC电路,调完在去调试PWM就可以

网友F:
PWM部分的线路需断开

网友G(2013-01-25):
以前看过 过冲与阻尼系数有关,有一张图表示他们之间的关系。

网友H:
所谓过冲就是:电压,电流或功率等各个参数大于你所设定值部分。
比如电压你设定5V,正常也是5V,但是在开机或关机时出现电压超过5V部分就是过冲。过冲]有可能损害负载电路,比如MCU等电压敏感器件。

网友I:
貌似是个电源的技术指标啊

网友J:
看图吧  学会问度娘

网友K:
TEK示波器官方解释是:

网友K:
tek示波器官方解释:

网友L:
可看看控制理论的一些资料,里面都有相应的描述。或者一些电源书本。比如:实用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M:
过冲的测试方法
1、将示波器设置在正常触发状态,开启电源,开机瞬间示波器会捕捉到输出电压的过冲信号,记录此时的过冲幅度
于报告中,此即为开机过冲幅度;
2、电源稳定工作后,关闭电源,示波器会捕捉到输出电压下降信号,记录电压在下降之前的过冲值即为关机过冲幅度。
产生机理:
由于电源都为了能够实现稳压大量采用闭环设计,因为环路响应的原因启动和关闭时都会产生一个电压和电流的过冲。简单的讲,中学物理告诉我们,当你推一个箱子时,开始推动是比正常推动时候需要更大的作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