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带大功率负载就会干扰单片机复位。

楼主(2011-06-08):
松翰的单片机驱动12V继电器来开关一个350W的电机,按下接通键,能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但是单片机会马上复位。 但是用数字用表接到单片机的任何一个引脚运行则不会出现复位现象。
改接一个100W的电机一切正常。
用的是内部复位,引脚不够用。

网友A:
上图吧,这个不好说,有太多的原因了。

网友B:
这是常见问题

网友C:
确实是常见问题
上个图 看看你的系统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
搞定了,说来有点夸张,就是不能用IC座,要直接焊到PCB上。

网友D:
干扰问题,IC座有接触电阻,感应面积也大。

网友E:
估计还是没有搞定,所谓的搞定只是改善一点的表面现象。
应该从LAYOUT上重新考虑设计是否有问题。

网友F:
lz的IC座是用来放MCU的吗

网友G:
无图无真相

估计还会出问题

网友H:
楼主的继电器肯定是大电流的继电器。而且布线不良。你可以在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B级上对地并联一个104.让他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不要那么陡峭。可能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H:
无图无真相

估计还会出问题
引用 网友G:

赞同

网友I:
换个稳压管,贵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