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上的窄脉冲

楼主(2011-06-08):
请教一下,用138驱动pmos管4953的时候,输出低电平的时候会有一些窄脉冲,如果在输出接一个上拉电阻就正常了,想请教下原因

楼主:
没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贴电路吧

楼主:
原理图如下,今天测了几块不一样的板,发现不是上拉电阻的问题,有些板不加上拉电阻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B:
4953不熟悉。断开4953,138输出管脚还有异常吗

网友C:
电路存在反射,MOS管是微容性负载,长线的话还存在明显的分布电感,可以加上拉或下拉电阻降低,但关键是PCB的设计要适当。

网友C:
顺便一说,楼主在2楼的言论非常不好,凡事要多点耐心,这样的话非常不礼貌,记住,这里没人欠你什么,不答是你的命,答是你的幸。

网友D:
是不是4935买的假货了

网友A:
原理上没什么问题。

MOS管很有可能受PCB影响。MOS下面过线了吗?
你把MOS管稍微焊起来一点,离PCB有点距离再试试。

楼主:
谢谢chunyang,下次一定注意。
昨天仔细比较了,其实那些是oe信号,138这里有2中控制方法,一种如上面的原理图,oe信号直接控制驱动芯片,另一种是oe控制138,上面的波形图是oe控制138的,如果同时测oe和输出,就可以看出那些窄脉冲是oe信号,而且都是5v的。波形是没问题的,只不过这种控制方式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E:
138的输出有异常,可以先测试138的输入逻辑信号是否有问题。

网友F: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换了一个品牌的138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