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信号放大的帖子中的疑问

楼主(2011-06-08):
前面有帖子回答有2种说法,不知道哪个对。
11楼:
放大小信号时  最好采用多级放大 而且第一级放大倍数不能大  2到4倍最好  且前级接线越简单越好  电源退藕也是非常必要的  至于为什么要用线圈   这个你没说清楚 一般放大小信号都用同轴电缆接入第一级
13楼:
11楼讲的我不敢苟同,放大微弱信号最好采用一级放大,万不得已采用两级放大,而且采用两级放大的话第一级的放大倍数要尽量大,最后将第二级的放大倍数控制在个位数之内,这样才不会将前级的干扰以及噪声放大

谢谢了

网友A:
第一级采用LNA,在LNA的能力范围内,尽可能的把放大倍数做大。但是LNA已经把这个放大倍数给限制住了。如果LNA够NB的话,那就不要第二级了。
第二级采用PA,放大倍数不要太大。

网友B:
我觉得第二种说法合理些

网友C:
不懂....反正首先阻抗匹配.注意输入信号的阻抗,俺就这水平

网友D:
第一级放大要大点,第一级对放大后有效信号的信噪比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放大级数越多引入的噪声更多.

网友E:
肯定第一种了 第一级是放大弱小信号的关键 这个有没有处理好直接决定你的整个系统  第一种说的很对 一般第一级就放大2到4倍 而且要用同轴电缆接入 这样会引入较小的噪声 还有输入要和信号源匹配 要不然可能会产生高频驻波 前级做好了 后级的放大就好做了
像第二种说法第一级就放大很多倍  是万万不可取的 会引入很大噪声 效果肯定很差

网友F:
2,5楼是正确的,第一级增益应尽可能大,级联系统的噪声使用Friis公式计算

网友G: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victory:

网友H:
前面有帖子回答有2种说法,不知道哪个对。
11楼:
放大小信号时  最好采用多级放大 而且第一级放大倍数不能大  2到4倍最好  且前级接线越简单越好  电源退藕也是非常必要的  至于为什么要用线圈   这个你没说清楚 一 ...
引用 楼主:
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