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一个晶体管J3Y的问题。。受不鸟了

楼主(2011-06-08):
这样子的。。今天把一块pcb画成原理图。。发现里面有个J3Y晶体管。。然后查了下应该是npn的(万用表量过的确是),然后对应的c极接地,e极接VCC,汗,那管子导通的时候电流不就从e流到c了吗。。是可以这样子的吗?。。。。谢谢各位

网友A:
可以,只是电流放大倍数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以前只看到从c极到e极的。。我要再看看放大电路了。。。电子的东西老是前看后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