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液晶屏240X128 ???

楼主(2011-06-08):
大家好!最近要用到液晶屏,但不对这个产品不太熟悉,请大家帮忙推荐液晶屏厂家。要求质量,可靠性高的屏。最好大家用过的厂家。中上乘的都推荐一下。现在我用的是广东肇庆金鹏的OCM8X15D系列带字库液晶屏,不知这个厂家的屏如何,请用过的朋友说说。
要求如下:
1.抗干扰能力强
2.可以放在室外电气控制柜中
3.能够在-20度(-30度最好)--40度能够正常工作。
4.带字库

网友A:
金x的用过一款,12864带字库的,抗干扰能力极差。我是用在生产线上的自动机械控制,结果主控单片机都没事,屏到是经常死机。

网友B:
带字库的你选择面就窄了很多,你现在用的这个通用性极差。用上这个几乎没机会换另外一家的

楼主:
因为以前只是有了几块作为试验,现在要大批量使用,所以谨慎一些,避免到现场出现什么问题,那花的费用就大了.3楼的朋友,香港精电的有240X128带字库的没有呢

网友C(2011-08-11):
你可以找一款用RA8806L2N-S 主控芯片做的液晶模块,但是你的要求低温,需用加热板。这个特殊要求的产品,价格不会低哦

网友D:
这么低温度, OLED最好了, 现在价格也不贵.

网友E:
大厂的好一些,google搜液晶厂家产量排名,自己找吧。

网友F:
LZ用的金鹏就是大厂了。不过他们的屏贵,材料其实我们用的和他们的是完全一样的,不过他们的宣传资本打得高。所以利润也高罢了。

网友G:
9楼的网站要调整下,好像登录不了
现在点阵12864和19264,240128,320240供货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