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CB中出现无法选中的字符

楼主(2011-06-08):
图中PCB下面有一串字符,但是无法选中删除,不知道为何,麻烦朋友指教一下。附图

楼主:
图中字符,在鼠标无法到达的区域啊。无法删除。

网友A:
有可能是属于某个器件上的,到库里检查下吧,

网友A:
或者上传原文件,大家帮你看看,找原因

网友B:
你点住器件,按4记空格键(旋转器件),字串就回来了.(找那个少一个字串的元件试)

原因是建库时没有定位器件的参考原点.

楼主:
我都已经覆铜完毕了,开始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现在想删也删不了了,也无法转化为GERBER格式。不知道如何是好。

楼主:
现在元件太多了,不能一个个去试吧。

网友B:
你把印板copy一份,再一个一个找着试,看哪个元件少名称或是代号就是这个了.
还有一方法,生成bom表后看这个字串属于谁的.

楼主:
字符串在放大一点就消失了,无法看清楚的。

楼主:
重新复制一份就没那字符串了,但是PCB没有网络让人不爽啊。不知道有何高教可以搞定问题。

网友B:
重新复制一份就没那字符串了

那就跟器件没有关系了,哈哈,没碰到过,少累哈

网络可以再导入.

楼主:
各位朋友,还有别的招吗?

网友C:
实际这个元器件,

设置下autoposition里随便设置一个,点击OK。
再去选择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的99SE 没有那个选项我无法试。

网友D:
我的好像没有AUTOPOSITION这个位置啊?

网友C:
那你双击元器件,弹出这个对话框,点击OK,再选择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没看懂,还有鼠标无法到达的区域?

网友E:
选择——自由对象或区域外的对象试一下看能不能选上

网友F:
初学者容易犯的错误,元件跑到屏幕外了,看到的只是标号而已,原因一般是:自己做元件封装的时候忘记做在零坐标附近。

楼主:
我的元件封装库都定在pin1 为参考点的。

楼主:
问题已经搞定谢谢,各位。

网友G:
20楼是正解

网友H:
给你个建议,你把PCB复制到一个新建.PCB文件里面,看看还有没有这个字符了,如果还有的话如楼上那些朋友说的 查查你的封装库

网友I:
把有用的选中,然后选择区域外删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