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 怎么根据读出AD值转换成温度显示值?

楼主(2011-06-08):
PT100  怎么根据读出AD值转换成温度显示值?

最近在学习用PT100做的一个测温小制作,AD值是读出来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根据AD值查表对应的电阻,从而对应阻值所对应的温度?谢谢!

网友A:
基本上初中的数学+物理知识

网友B:
你的ad值 前面加了什么电路?是直接接的pt100温度变送器还是说 自己做的电桥差放大,你要做一个实验把你的电阻值和输出电压值进行标定,这样你可以根据电压值得出电阻值,从而查表可以求出当前温度值,最好买个电阻箱进行标定。

网友C:
可以把PT100的分度值 分成区间 然后分别计算 计算时需要加上修正系数

网友D:
很简单啊,你会算y=k*x+b 的方程就行了,任意取2个X值(AD采样值)得到2个y(换算后的温度值) 也就是得到k和b的值,再依次类推,一般适合100度左右的温度。我就这样干的!

楼主:
你的ad值 前面加了什么电路?是直接接的pt100温度变送器还是说 自己做的电桥差放大,你要做一个实验把你的电阻值和输出电压值进行标定,这样你可以根据电压值得出电阻值,从而查表可以求出当前温度值,最好买个电阻 ...
引用 网友B:

PT100 就是接的一个恒流源,

楼主:
PT100 就是接了一个恒流源,

楼主:
PT100 就是接了个恒流源

网友E:
就是了,明显数学太差。
温度对应电阻,电阻对应电压,电压对应ADC值。

网友:
从0-100,多取几个温度点,比如20个温度点。然后把AD值对应起来。在EXCEL里面,采用曲线拟合,很快就算出来了。可以自己选择拟合的精度

  如果分段,精度可以做得更高。

网友F:
采样,对各个温度点采样不就可以了嘛,简单明了

网友G(2011-11-21):
按bit值换算出就行了

网友H:
稍后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