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20工作电压

楼主(2011-06-08):
请问MOC3020 1,2脚供电电压是多少?一般情况+5V,+12V可以吗?

网友A:
串个电阻可以用的

网友B:
LED是电流型器件,不讲究什么工作电压的,讲究的是驱动电流,根据你的供电电压用欧姆定律算限流电阻的阻值即可,工作电流可取5mA左右。

网友C:
光藕吧,我用过最大可以60伏,诚如大家所说,需要关注的是灌电流。

网友D:
最好串个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