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活点不亮LED,请大虾帮忙!感谢!

楼主(2011-06-08):
芯片是LPC2368, 其中P2.0--P2.7各接上一个led,高电平点亮,即是端口输出‘1’,相应led亮。我运用keil写的程序如下,刚接触arm7,始终查不出问题,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include <lpc23xx.h>

int NO;

void GPIO_init(void)
{
   PINSEL2 = 0x00000000;
   FIO2DIR |= 0xFF;   //SET OUTPUT
   FIO2CLR |= 0xFF;   //clear all

}

void led_on(int NO)
{
   FIO2SET = (1<<NO);
}

void led_off(int NO)
{
   FIO2CLR = (1<<NO);
}

void delay(int n)
{
   int j;
   for(;n>0;n--)
     for(j=0;j<=5000;j--);
}

int main(void)
{
  GPIO_init();
  while(1)
  {
     led_on(1);
  delay(2);
  led_off(1);
  delay(2);
  }
  return 0;
}

楼主:
求教,求教

网友A:
看下IO电源配置了没有

网友B:
你先确保你的程序跑起来了
刚开始不懂得话,最好在现成的代码基础上做你的实验

网友C:
你的延时程序有问题吧?第二个for循环没作用吧,延时貌似太短了,导致灯亮了你看不出来。我也是新手

网友C:
哦,错了,是延时太长了吧。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编译环境。我用的是mdk,int是4个字节,如果这样的话从0减到5000会很久的。

网友D:
看下数据手册!上边说的很清楚!

网友E:
你应该找一个正确的程序模板,确保程序能跑起来

网友F:
for(j=0;j<=5000;j--);
====================
用j++才对吧?

网友G:
先确认一个IO工作时钟吧!感觉这一节代码中没有使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