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有关USB协议分析仪

楼主(2011-06-08):
有个很急的项目是做“USB协议分析仪”的,主要是检测鼠标和键盘工作时候的信息,要求硬件实现存储功能。
    本人从来没接触过USB的开发,到此地请求大侠们的帮助!对帮助者可以共享项目资料。

网友A:
low full随便玩,如嗯想搞高速,我也有点兴趣,你还不如直接用纯软件搞定呢。搞个bushond。或者自己写个过滤驱动,然后读出来保存得了

网友B:
我的理解,首先要把D+D-线的脉冲引入到你的设备,这个过程不能干扰原有通讯;其次,采到线上的1或者0电平,你的采样率要比高速480M的速率还要快;这之后才会考虑到数据存储、分析等工作。

网友C:
这玩意儿自己做太划不来了,买个现成的吧。

网友D:
low full随便玩,如嗯想搞高速,我也有点兴趣,你还不如直接用纯软件搞定呢。搞个bushond。或者自己写个过滤驱动,然后读出来保存得了
引用 网友A:

    做个高速phy加fpga,如何?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恩,都应该是这个方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现在没这种分析仪

网友E(2011-07-24):
low 和full的usb分析仪网上好多。买一个就ok了。

网友F:
LZ把USB当SPI、I2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