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sh165内部16.6MHz时钟能做串口通信么?

楼主(2011-06-08):
1.一般应用,波特率在19200,内部时钟可以么?更高波特率呢?
2.79sh165是否带有上电复位?需外接复位电路的话,容阻值推荐多大。

网友A:
没问题的。精度查看手册相关的参数描述。
选择多高波特率无关,只要计算的定时器初值合适即可;
直接内部复位没问题,打开LVR就行了。
RC没推荐。既然用了外部,我觉得就不要RC这么寒酸了吧,810起码来一个吧,哈哈。

楼主:
谢谢楼上,顺便看看您的小店。

楼主:
结了吧,没人搭理了。

网友B:
1.一般应用,波特率在19200,内部时钟可以么?更高波特率呢?
波特率只要计算能够整除,那么就可以用。16.6M RC在任何常用波特率都可以整除,所以都可以用
2.79sh165是否带有上电复位?需外接复位电路的话,容阻值推荐多大。
内部有上电复位,所以RST可以share成IO,不用作复位电路。如果外接,推荐接104+10K或者直接一个104

网友C:
可以 的。常温与电脑的256000我都试过。

网友D:
这个是可以的,细心最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