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dual-port ram代码问题

楼主(2011-06-08):
本人是xilinx fpga初学者,平常用dual-port ram的时候都是直接调用IP核。今天尝试着自己编写了一个64X6的dual-port ram。可是第一种方法综合不过去,第二种综合之后占用很多资源。代码很短,望各位路过的大侠们指点下。

补充:
我开始采用的是如下方法,可综合不过去,错误提示为:
ERROR:Xst:2070 - If you are attempting to describe a dual-port block RAM with two separate write ports for signal <data>, please use a shared variable instead. Coding guidelines are provided in the user manual.
这上面的user manual我在xilinx官网上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相关东西。

process(clka)
begin
if(rising_edge(clka))then
        if(wea='1')then
                data(conv_integer(addra))<=dina;
        else
                douta<=data(conv_integer(addra));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b)
begin
if(rising_edge(clka))then
        if(web='1')then
                data(conv_integer(addrb))<=dinb;
        else
                doutb<=data(conv_integer(addrb));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第二种方法: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ram_dual IS
port (
   clk: IN std_logic;
   addra: IN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addrb: IN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dina: IN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dinb: IN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douta: OUT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doutb: OUT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wea: IN std_logic;
   web: IN std_logic
);
END ram_dual;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ram_dual IS
  type data_type is array(0 to 63) of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signal data:data_type;
  signal we: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BEGIN
we<=wea & web;
process(clk)
begin
if(rising_edge(clk))then
    case we is
      when "11"=>
         data(conv_integer(addra))<=dina;
         data(conv_integer(addrb))<=dinb;
      when "10"=>
         data(conv_integer(addra))<=dina;
         doutb<=data(conv_integer(addrb));
      when "01"=>
         douta<=data(conv_integer(addra));
         data(conv_integer(addrb))<=dinb;
      when "00"=>
         douta<=data(conv_integer(addra));
         doutb<=data(conv_integer(addrb));
      when others=>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

网友A:
请参考这个代码
process (<clockA>)
begin
   if (<clockA>'event and <clockA> = '1') then
      if (<enableA> = '1') then
         if (<write_enableA> = '1') then
            <ram_name>(conv_integer(<addressA>)) := <input_dataA>;
         end if;
         <ram_outputA> <= <ram_name>(conv_integer(<addressA>));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clockB>)
begin
   if (<clockB>'event and <clockB> = '1') then
      if (<enableB> = '1') then
         if (<write_enableB> = '1') then
            <ram_name>(conv_integer(<addressB>)) := <input_dataB>;
         end if;
         <ram_outputB> <= <ram_name>(conv_integer(<addressB>));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B:
恩,高人啊。同样的功能
代码简洁清晰很多。

楼主:
我一开始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但是综合不过去,错误是:
ERROR:Xst:2070 - If you are attempting to describe a dual-port block RAM with two separate write ports for signal <data>, please use a shared variable instead. Coding guidelines are provided in the user manual.
这上面的user manual我在xilinx官网上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相关东西。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
<ram_name>在两个进程里被赋值,而且如果addressA和addressB相等的话,会产生冲突,相当于multi-source一类问题。
2# GoldSunMonkey

网友B:
你可以试试直接例化dpram的方法

网友A:
本来就是参考代码,那么你说的问题涉及到是读优先还是写优先的问题。
如果写优先应该如何,如果读优先应该如何。我觉得你应该明白了

网友C:
参考参考

网友D:
看了下.发现问题其实是楼主在2个process模块中分别对DATA作了写操作.
这个在硬件逻辑中是矛盾的.对于data来说它的读写必须很明确

网友E(2012-03-31):
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最近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GSM说的
     “本来就是参考代码,那么你说的问题涉及到是读优先还是写优先的问题。
       如果写优先应该如何,如果读优先应该如何。我觉得你应该明白了”
我没想明白 因为既然是真正的双口RAM 那么就可以在两个clk下对同一个RAM里的数据进行读写 涉及到跨时钟域的问题 那么如何写代码呢 无论如何都是得写两个进程 那样的话一综合肯定是报错的

网友A:
RAM本来是隔开时钟域的。只要不同时对一个地址进行读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