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的SH79系列能进行自定义升级的么?

楼主(2011-06-08):
就是用bootload之类的进行自动升级.要求用自己的通信协议.因为这涉及到加密问题.看了一下手册,可以自编程,但是能不能自动升级心里没底.芯片刚拿到不久,还没空研究

网友A:
自己编程就可以了啊。你将你的升级程序放在sector0, 然后通过SSP方式可以将其他的SECTOR全部擦除掉的。前提是不加密B1;
写擦除,程序的时候要加上软件抗干扰的程序。就是说在擦除之前,要查看一下是否为正常的进入擦除程序,否则程序跑飞掉,就会误擦误写程序的,切记,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