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wj 请进~~

楼主(2011-06-08):
xwj 你好!

https://bbs.21ic.com/icview-10782-1-1.html
这是你之前回复的帖子
里面有个地方我不太明白:

4、也就是说Rsenes上的电压和R1上的电压必然相等,Rsenes×Icharge=R1×Ir1
Ir1=Rsenes×Icharge/R1

R1和Rsenes共同端的电压是Rsenes×Icharge,这个我理解。
但是怎么能说R1两端的电压也是Rsenes×Icharge呢?
R1的另一端并没有接地啊。

以上问题能给讲解一下吗,十分感谢!

网友A:
小x说得没得错,要加深理解,不断学习哦!

网友A:
为什么呢?
因为R2上没有电流。
R2没有电流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R2的两端电压相等。
R2的两端电压相等意味着爰什么呢?意味着负载的电压等于放大器同相端的电压。
可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反相端电压和负载正端电压相等。
此两者相等又意味着什么呢?不意味了,明明就是小x说的是对的。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太感谢了!!!
说的太有道理了,果然都是高人。
进来一次,受益匪浅啊。
以后要向前辈们多学习:)

网友B:
LZ自己看帖不仔细哦,都不看前面的123的?

另外,你到底明白了没有呢???

楼主:
恩,谢谢iC921,谢谢xwj。
我明白了,彻底明白了。
我当时看了123条,只是没能理解Rsenes上的电压和R1上的电压相等这个情况。
现在理解了
多谢多谢:)

网友C:
R1的另一端并没有接地啊,差点被lz绕进去了,Rsenes的另一端也没接地呀:)

网友D:
因为R2没有电流,所以R2两端的电势相等,因此R1右端与R2左端电势相等,相当连接在一起,因此R1与RS相当于并联,所以两端电压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