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dio问题

楼主(2011-06-08):
小弟准备用STM32的SDIO模式与SD卡读写,程序就用固件库里的,虽有读写函数可我还是不明白怎么读写,写时是直接对哪个寄存器写啊?还有像mp3、wma格式的文件怎么写?     希望楼主和各位牛人指点一下啊!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1# w6850916 怎么没人回啊!自己顶一下吧1

网友A:
小弟准备用STM32的SDIO模式与SD卡读写,程序就用固件库里的,虽有读写函数可我还是不明白怎么读写,写时是直接对哪个寄存器写啊?还有像mp3、wma格式的文件怎么写?     希望楼主和各位牛人指点一下啊!小弟先谢过了 ...
引用 楼主:

STM32的固件库里的SDIO驱动,应该只实现逻辑块的读写,要实现文件级别的读写还需要加文件系统。STM32的Demo里应该实现了文件系统,记得是FatFs

楼主:
3# IJK 谢谢你的回复,那数据块的读写是不是只能对一个数据块写一样的数据?
/*------------------- Block Read/Write --------------------------*/
  /* Fill the buffer to send */
  Fill_Buffer(Buffer_Block_Tx, BufferWordsSize, 0xFFFF);

  if (Status == SD_OK)
  {
    /* Write block of 512 bytes on address 0 */
    Status = SD_WriteBlock(0x00, Buffer_Block_Tx, BlockSize);
  }
  if (Status == SD_OK)
  {
    /* Read block of 512 bytes from address 0 */
    Status = SD_ReadBlock(0x00, Buffer_Block_Rx, BlockSize);
  }
  if (Status == SD_OK)
  {
    /* Check the corectness of written dada */
    TransferStatus1 = Buffercmp(Buffer_Block_Tx, Buffer_Block_Rx, BufferWordsSize);
  }

填充缓存器程序如下:
void Fill_Buffer(u32 *pBuffer, u16 BufferLenght, u32 Offset)
{
    u16 index = 0;
    /* Put in global buffer same values */
    for (index = 0; index < BufferLenght; index++ )
    {
        pBuffer[index] = index + Offset;
    }
}
程序走下来写入快的数据都是FF还是00?用这种方法写的数据块里的数据是不是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