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Altium Designer的问题

楼主(2011-06-08):
请问在Altium里面,同名但是不同类型的网络标志(包括NetLabel、Port、PowerObject)是否有可能默认连接到一起?在实际使用中发现同名的NetLabel和PowerObject是默认连在一起的!但是跟同名的Port是不连接的。举例,有三个网络标识NetLabel、Port、PowerObject,都叫VCC,那么在实际电路中,NetLabel和PowerObject默认连接,但都不与Port连接。令人困惑的是,在Altium帮助文档AR0123中第有一句话:The pictures below illustrate a common misconception: that net identifiers of different types (such as net labels and ports) will connect logically if their names match. In fact, the opposite is true: different kinds of net identifiers may have distinct names, but
still be wired together to form a single net. 他说同名不同类的网络标识可以通过线连接。让人很容易认为同名不同类的网络标识不会产生默认连接。到底是怎么回事,同名不同类的网络标识到底能不能,会不会自动连接在一起?

网友A:
根据你的原理图采用方式来选择你要的连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