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PWM芯片

楼主(2011-06-08):
大侠们好,小弟最近要用到一款多路PWM芯片,大概是8*3=24路PWM,用来大功率LED调光,不知哪位大侠推荐一款好用的PWM芯片,在这里先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普通MCU软件模拟PWM

网友B:
CPLD,FPGA 都可以做的,快点的MCU也可以的,应该不难的。

网友C:
用快点的MCU,用分场扫描原理来做,8bit的PWM重装8次就可以一个周期,可以同时做8路、16路等等

网友D:
偶真的stc有一块支持4路PWM,能达到100k,独立可调,但共时钟

网友E:
Ls都是在推荐MCU,难道就没有专用的PWM芯片?

网友A:
因为用通用的MCU比用专用的PWM芯片要便宜
反正板子上都要用MCU,直接用MCU来做不是要比再加一块PWM芯片好吗

楼主:
我需要24路,甚至更多PWM调光哦,而且是大电流的,所以还是专用的PWM芯片比较好

楼主:
我决定用MBI5030来做了,有16路PWM,12bit,我会继续汇报进度,请打击持续关注

楼主:
请大家持续关注

网友F:
频率和分辨率比较关键,都比较低的话,用MCU来做应该是好办法。

网友F:
用MBI5030,真是好主意。

网友A:
专用芯片的话NXP\TI\Maxim等公司都有不少
如NXP的PCA9626就可以,24路

楼主:
PCA9626也很强大,不错

楼主:
物料块要到齐了,进入调试阶段

网友G:
等待结果

网友H:
多路的没用过呵呵,倒是用过89C52做过路灯控制的调光。

网友I:
dsPIC33FJ64GS606。也有100PIN的,GS610。

楼主:
能得到版主的关注,此方案一定能成功

楼主:
今天调了一天,基本上调通了,能完全控制点亮熄灭,只是在PWM调光还没有通过,因为是16位的调光,我用一个INT型变量SerialData 移位判断为0或者1,从而控制引脚输出,可就是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大家看下我这些语句是否有误
uint SerialData[16];
uint i,j;
for (i=0;i<16;i++)
{
   SerialData[i]=LedData[i];
   for(j=0;j<16;j++)
   {
       DCLK=0;
       if(SerialData[i]&0x8000)
       SDI=0;
       else
       SDI=1;
       if(i!=15&&j==15)
       LE=1;
       if(i==15&&j==13)
       LE=1;
      SerialData[i]<<=1;
      _nop_();
     DCLK=0;
     _nop_();

   }
}
在这个里面不知道16位的uint变量SerialData[i]能否移一位而不出错,就是说SerialData[i]<<=1;
这个语句是否正确?请大家判断一下,thanks

楼主:
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终于让我调试通过了,效果非常好。同事问下坛里的大侠们,
uchar i;
uint data;
data<<=i;

uint i;
uint data;
data<<=i;
这两者的区别,很~~~~~~~

楼主:
没人响应,晕~~~~~

楼主:
应该说LedOutPut[0]&(1<<i)
当i为uchar  和 uint时的区别,thanks

楼主(2011-07-09):
人太多,没人反应

网友J(2012-02-29):
感恩楼主推荐MBI5030,我正在发愁一个16路4~20mA的廉价方案呢,现在有底了啊

网友K(2012-10-10):
我有款21路10位PWM,专用于LED灯光控制~

网友L:
我有,要资料找我,价格特好!

网友K(2013-02-19):
STK6037有21路硬件PWM~要资料加我Q:1364494484

网友K:
STK6037有21路硬件PWM~

网友M:
调光用cpu软件做pwm。。。。。。
这样成本低。
专门的pwm芯片没有这么多端口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应该说LedOutPut[0]&(1

直接看编译后的汇编 就能看出来差别了

网友O(2014-12-18):
引用 网友J:
感恩楼主推荐MBI5030,我正在发愁一个16路4~20mA的廉价方案呢,现在有底了啊

MBI5030的输出是接LED负极的,如果有更多的灯,没办法用分时扫描的办法还实现吧?
比如160颗灯,共用1片MBI5030,分10次刷,这样大家认为可行吗?

网友P: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在用单片机控制全彩LED灯,现在选的芯片是MBI5030,楼主分享下经验呗。

网友P:
引用 网友O:
MBI5030的输出是接LED负极的,如果有更多的灯,没办法用分时扫描的办法还实现吧?
比如160颗灯,共用1片MB ...

我想用MBI5030和74hc595实现全彩显示,441个三色全彩显示,可以做到不?

网友P:
楼主能分享下电路图不?

网友O:
引用 网友P:
我想用MBI5030和74hc595实现全彩显示,441个三色全彩显示,可以做到不?

我也想做192个灯的啊,是不是要加一堆三极管呢?

网友Q(2015-04-09):
请教下楼主,我现在想做个东西,想同时输出15路左右的脉冲,50-5000Hz不等,请问下有没有这种芯片?输出方波就行。

网友R:
楼主,怎么调通的,GCLK怎么使用,搞了两天搞不懂 发来分享一下 QQ395261517

网友S(2015-09-23):
楼主做什么的舞台灯光的吗?
有兴趣私聊下 加我QQ  878352410

网友T(2016-01-19):
楼主有电路图吗?LED的驱动芯片用哪个

网友U(2017-03-23):
那真的可以吗。。。

网友V(2020-11-17):
引用 楼主:
我决定用MBI5030来做了,有16路PWM,12bit,我会继续汇报进度,请打击持续关注 ...

MBI5030驱动大功率的LED 怎么做到的 MBI5030驱动mos管然后再驱动LED吗?做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