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路线求建议

楼主(2011-06-08):
大学学的是数学专业,毕业后到现在一直做软件开发,差不多五年了。
主要是c语言。
大学的时候想学单片机,因为没有钱就不了了之了。

现在想搞点业余爱好,玩玩航模和机器人之类的。
打算学习一下,用于控制机器。
那么我最好学习什么呢?貌似有arm、dsp、fpga什么的。
请大家给我个建议。

网友A:
我觉得先学个单片机吧 51啥的都行。要控制的话再看看自动控制原理。

网友B:
大学的时候想学单片机,因为没有钱就不了了之了。

因为这句话而路过:sleepy:

网友C:
对嵌入式系统感兴趣的话,首先应该先补补电子技术基础,有数学基础和编程基础应该很快的。

楼主:
谢谢,建议。

以前在一个三线城市上学,很偏僻,买元件什么的就别想了。
以前更没什么网络购物 呵呵。

网友D:
买几个单片机,ISP烧录的哪种,做做数码钟 ,搞定简单电源 DC/DC LDO 等 定时器,控制继电器, 红外 无线遥控类,温度显示,可控硅调光,等,把这些摸熟,就差不多了,然后陀螺仪,加速度 ,电机 等就好玩航模 机器人了。纯属瞎掰,楼主自己取舍。

楼主:
呵呵,周末去电子市场买些来,折腾一下。

网友E:
多来二姨家:lol

网友F:
搜一下自动化,就有所学的东西了!

楼主:
我上大学那会我买个16mb的U盘,320rmb。
更别提开发板什么的了。

现在工作几年什么都相对稳定了,打算业余搞点电直或机器人,要不然天天上下班太无聊了。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D:
逛电子市场还不如淘宝买器件呢,
淘宝基本上就是杀根价了,多比较几家你心理明白什么价格了
去市场买,人家首先问你多大量?几个?人家都不鸟你,或者直接翻倍价。

楼主:
貌似海淀剧院旁边有一个零件市场,本来打算周末去看看。

淘宝的推荐几个给我 呵呵

网友D:
首先想好要买什么器件,输入型号,销量 地点 信用排列,你就会找到合适的商家啊,

楼主:
给个推荐买什么合适

网友D:
你首先想做什么

楼主:
先入门吧!基础的,实践性强的。
然后再深入学习。

网友G:
呵呵,一般零售都会比淘宝上贵一点,没办法啊
加油吧,学好基础的,后面就好学了。。。

网友D:
先买个可以ISP下载的单片机 型号自己定,找个口线多的通用性强的。 一个usb转串口模块(下载用)
10k 电阻 104电容 12M 晶振  几个数码管
先做做数码显示的吧

楼主:
谢谢!
经验这么丰富,不如再详细点 什么型号的,嘿嘿

楼主:
最好给我开个清单 呵呵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