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D7150 怎么编程

楼主(2011-06-08):
想做一个简单的 微电容位移传感器
探头采用镀锡 叉指型 这个部分已经搞定
采用AD7150 来获得电容值
AD7150 是I2C传送数据,因为想做的简单,就用stc89c52单片机做主控,模拟I2C通信方式,来获取输入,I2C的读写 应答函数是这样
void start()
{
sda = 1;
delay_us();
scl = 1;
delay_us();
sda = 0;
delay_us();
}
//结束
void stop()
{
sda = 0;
delay_us();
scl = 1;
delay_us();
sda = 1;
delay_us();
}
//等待应答
void respons()
{
uchar i;
scl = 1;
delay_us();
while((sda==1) && (i<250))
  i++;

scl = 0;
delay_us();
}
我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从AD7150 读取数据,怎样写变量,然后怎么转换成电容值,
直接用单片机处理数据,然后用个1206来显示结果,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在网上找找看,介绍这个芯片真的不是很多

网友B:
个人建议,别用单片机模拟I2C协议,你模拟的协议不完整,某些情况下会出现异常问题,比如I2C总线出错后你不能复位总线,这就很麻烦,整个当掉了。

你可以模拟SPI,这个协议是单向的,所以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