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1-06-08):
如图所示,左边两点接电流互感器的两脚,当互感器没有检测到漏电流时,运放输出时多少。R3、D1、D2的作用是什么?当互感器检测到漏电流时,运放的输出又怎么计算呢?C3、C4的作用有分别是什么呢?

楼主:
发成功了!

网友A:
“如图所示,左边两点接电流互感器……”
这些问题都与电源有关,不知道运放的电源,没法说。

网友B:
R3为互感器的负载电阻,两个二极管为运放输入端的保护,防止感应信号超出输入极限值而损坏运放。C3为互感信号尖峰吸收电容,C4应该为电池的退藕电容。
当没有检测到电流信号时,输出应该为0V,有信号输入时,输出还是=R2/R1 X Vcc.

楼主:
5楼:
那儿有个13V的电源,也算是外接的吧。所以,无论有没有输入信号,输出都不可能是0.区别就是有没有信号。可能是我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C:
这图很强大

网友D:
很强大,不过没看懂:(

楼主:
R3、D1、D2、R4和运放是IC内部的,只是其中独立的部分,其他是外围电路。

网友B:
回复 楼主:
“输出都不可能是0”……输出是不是0,这个要看运放的电源和地是怎么接的,电位是相对于地而讲的。
LZ应该加深理解……!

网友E(2013-03-13):
不知道楼主 此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最近新手受伤有一块漏电保护器的板子 看他的漏电采样电路没太明白 特来求教 如图左端是漏电线圈输入 右端直接进单片机AD 如果是按这图这负电压怎么检测呢?求教